画板最核心的是什么?

楼主(2018-06-28):
allegro软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画出来的板子非常多问题。疑问:画板最重要的是什么?规则?
读懂原理图才最关键吧!

网友:
    读懂原理图很重要,但很多人不喜欢读原理图。

网友:
画板子可以不用完全懂整个原理,但至少要看得懂原理图,所以设计的时候要习惯性的去看原理图,至少布局的时候抓模块要根据原理图来,抓模块的时候就可以从原理图得到一些信息,比如板子上有什么重要信号线,硬件工程师在原理图中标注的一些相关layout注意事项等,另外经验和规范很重要!

网友A:
    知道你拉的线是干什么的,知道这个线该怎么拉。

网友B:
最核心的是工资待遇

楼主:
    能否系统的讲解下呢,让我们这些新手也学习一下。目前我知道的有:
    1、整板电源的流向和处理;
    2、重要信号如DDR、HDMI的处理;
    3、重要信号的包地处理等;
    4、模拟信号的加粗;
5、模数的区分;
    6、叠层的设计和信号的走向;
    7、EMI/EMC、ESD等的处理;
    8、规则的处理,如3W,20H等。
9、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拉的线是干什么的,知道这个线该怎么拉。

    是的,到这个境界已经达到大师的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核心的是工资待遇

那确实

网友:
    在保证PCB生产安全性和可制造性的基础上,对于完美的追求。

网友:
    多参考一下别人画的板子

网友C:
    接触过很多layout工程师 经验丰富的对常见规则和工具使用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缺少的是单板整体的把控很差 我发现 这点我比他们强

网友:
    1,了解要设计的系统,这点很重要。布局前就能有个大概的谱;2,熟悉原理图;
    3,熟悉通用的设计规则;
4,对制造工艺有所了解;
5,熟练运用EDA相关工具。

网友:
    板子做出来之后好用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过很多layout工程师 经验丰富的对常见规则和工具使用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缺少的是单板整体的把控很差  ...

    单板整体的把控指的哪些?是布局之前的一个大概思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板整体的把控指的哪些?是布局之前的一个大概思路吗?

我也有点好奇

网友:
    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指标,这才是王道

网友:
    个人认为画板的核心在于布局,只要布局合理,走出的信号线的质量基本会达标。(包括数模转换划分,干扰源划分,其它都遵循就近原则的要求,控制信号线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板整体的把控指的哪些?是布局之前的一个大概思路吗?

 注重整体

网友D:
    第一:我们设计出来的板子能够在普通的工厂都能生产出来(布局布线的时候不要使用极限值),要是不能生产出来,其它的就不用在说了。
第二:就是电源,电源是整个基板的核心,要是电源都跑不起来,那就别谈什么测试了。
    第三就是重要信号的处理了,高速线/DDR/数模信号等等,从原理图上知道里面有什么重要信号线,然后分别对应什么规范。
第四:基板尽量做的美观一些,丝印调的好看一些。

网友:
    各模块的布局,电源和重要信号的处理,基本上就这些了

网友:
    know what need to be done,know why need to be done like this,know how, know why。

网友E(2018-07-30):
引用 网友D:
第一:我们设计出来的板子能够在普通的工厂都能生产出来(布局布线的时候不要使用极限值),要是不能生产出 ...

大哥,以前哪里出身啊,懂得挺多啊

网友:
    布局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以前哪里出身啊,懂得挺多啊

在外包公司搞了四五年呢。

网友(2018-09-01):
    个人感觉PCB是一个集大成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包括硬件方案的实现、结构装配的需求、EMC/EMI/ESD、DFM、热设计等等于一身。有些时候,这些需求本身就存在冲突,更重要的是一种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