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电测

楼主(2018-06-28):
    各位大牛,基板是如何做电测的。如果我把bump上的一个管脚接高修改为接低(此管脚不外接),基板是否需要重新做治具 电测。谢谢!

网友A:
    没说清楚。这样把IC接到基板上岂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这样把IC接到基板上岂不是短路了

没短,die上这个是输入管脚。原先做了个基板,接高,给这个管脚输入高电平。现在想修改这个管脚接低。基板上其他都没动,就修改这个管脚。请问,基板是否需要重新做治具 电测。

网友(点评):
如你这个脚可以单独引出来,就用原来的就行了啊,怕你这个脚直接在基板上与电源层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