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18软件使用的小技巧

楼主(2018-06-28):
在PCB走线的时候,以前我们可以通过TAB键来更改线宽等参数,现在AD18改变了这样的操作模式,要通过Properties面板进行更改,需要移动鼠标去更改。问题来了,就是走线状态下去面板中更改参数的时候鼠标上的走线也跟着走了,请问设置哪里才能让鼠标移动到面板的时候鼠标上的走线不动了?

网友A:
18没用过,17的给你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没用过,17的给你参考下。

厉害呢,都没注意到过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呢,都没注意到过这些

这些东西不影响软件的使用,知不知道都无所谓。至少18之前的版本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没用过,17的给你参考下。

谢谢,参考加上改变就OK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不影响软件的使用,知不知道都无所谓。至少18之前的版本都无所谓。

嗯嗯,这里的确用的不多,除非遇到问题,才来这里

网友:
    操作习惯了

网友:
    在走线中按Tab键即可出现暂停,则可到面板去修改。

网友(2018-08-26):
    gooooooood,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