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M4809功放芯片放大倍数怎么算?

楼主(2018-06-28):
反相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为负吗?

楼主:
AVF=(-RF/R1)VI=-VI吗

网友:
正向的 就是RF/R1

way
功放输出接喇叭怎么可能为负?输出与输入反相了,路过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
增益就是-Rf/Ri, 负号仅仅表示相位反了180度而已

网友:
有一个v+/2的偏置电压,还有一个输入信号的方相

网友:
先将交流等效电路画出来,再算运放放大倍数,这样才正确

网友:
如果还不能明确,还可以用 cadence 画以上的是路,进行pspice仿真验证结果

网友:
图中为1倍的增益,相位反相180,立体声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