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c 信号检测?看不懂里面的mos,太复杂了

楼主(2018-06-29):
typec-c 信号检测?看不懂里面的mos,太复杂了?

pdf是该款芯片介绍,在 第7页 是整个电路图,我截图了一些mos电路,看的云里雾里的,悲剧中
高位高人能看懂这个电路,给详细分析一下哦?
我推测应该是type-c 接口的可以充放电电路吧?不懂啊,这么多mos,具体可以分析一下吗?

LDR6023 Spec EN V2.0-电路图.pdf

楼主:
USB3.1被称之为USB Type-C,从富士康公布的渲染图中可以看出Type-C采用了更小的全新设计,由于是对称设计我们在使用时不需要区分正反,和苹果Lightning接口很相似。
    另外USB3.1 Micro-B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宽更薄,不过依然可以兼容现有的microUSB数据线。性能方面USB 3.1也将传输带宽从USB 3.0 5Gbps翻番到了10Gbps,同时还把供电电流从1.5A大幅增加到了3-5A,不但性能更快,充电也会快得多。

但是遇到具体电路,就无法分析出来了,希望高手能一点点的把它分析出来

网友A:
第一幅图应该是VBUS输出的控制电路,当VBUS_IN 有电时候,可以通过控制VBUS_EN 来给两个C口的VBUS供电,同时,如果VBUS没电,也就是type c spec中的dead battery的状态的时候,可以通过C0或者C1的type c 口可以通过Q1和D2给芯片供电,Q1和D2的作用应该是防止两个C口同时出现VBUS而对冲。VBUS会通过一个buck输出5V给到USB3.0的口。
第二幅图应该是对应两个C口的VBUS上电的检测,任一个VBUS上电,对应的被上拉的信号都会被拉低。,,从而MCU就知道是哪个C口的VBUS已经ready
第三幅图应该是两个C口的CC引脚的状态配置和检测,其中C0应该是DRP类型的端口,因为CC上既有作为sink用到的5.1k下拉,又有作为source用的180ua.330ua的上拉,同时USB_C0_CC1/2也是对CC电平状态的检测,MOS管的主要是DRP状态切换,但是C1看起来应该只能作为sink,因为它只有下拉电阻,至于为什么是7.5k,不是5.1k这个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应该是VBUS输出的控制电路,当VBUS_IN 有电时候,可以通过控制VBUS_EN 来给两个C口的VBUS供电,同 ...

非常感谢,大概了明白了一点点

又有作为source用的180ua.330ua的上拉,这个是什么意思?电路图中没理由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应该是VBUS输出的控制电路,当VBUS_IN 有电时候,可以通过控制VBUS_EN 来给两个C口的VBUS供电,同 ...

在第一张图中,Q1和D2的作用应该是防止两个C口同时出现VBUS而对冲。VBUS会通过一个buck输出5V给到USB3.0的口。

感觉是否只需要D2就可以防止两个VBUS同时导通啦,也就是说Q1可以去掉?不知道要Q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概了明白了一点点

又有作为source用的180ua.330ua的上拉,这个是什么意思?电路图中没理 ...

在完整的原理图里面180ua 对应的是1.5A充电,330ua对应的是3A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第一张图中,Q1和D2的作用应该是防止两个C口同时出现VBUS而对冲。VBUS会通过一个buck输出5V给到USB3.0 ...

我理解Q1的作用是给VBUS提供一个低阻抗通路,因为C0 口的电流最大可能达到3A或者以上。

网友(2019-12-02):
電路圖下載不了,無法學習,謝謝。

网友:
既然怕对冲,为啥不单独控制Q2和Q3?既然有Vbus使能,就无法避免对冲,因为两个管子会同时打开,要vbus使能何意?说明设计者思路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