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中的电容应用实例

楼主(2018-06-29):
大家对电容的概念大多还停留在理想的电容阶段,一般认为电容就是一个C。却不知道电容还有很多重要的参数,也不知道一个1uF的瓷片电容和一个1uF的铝电解电容有什么不同。

网友:
看卡看看扩扩扩扩扩

网友:
看了又记不住

网友:
瓷片电容ESR小,这样对纹波电压抑制好,但是需要做外部环路补偿,而且陶瓷电容的容值随着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而变化,除非使用NPO和C0G类型, 铝电解电容一般容值比较大,耐压值高,但是 不能耐高温, 放在电源输入端和陶瓷电容并联使用, 电源输出端不用铝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