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切换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8-06-29):
各位大神,我现在设计一款产品,射频出来后接一个SPDT的switch,一个接内置天线,一个接外置天线。
默认情况下接内置天线,这个情况下好处理,但是要求外置天线接上后,switch就必须得切换到外置天线这一路来。
但是,外置天线就是SMA接口的,拧上去也没有信号给到switch,那switch怎么切换。
或者要怎么通过接上SMA天线来触发这个动作,望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开关座子要么坏了,要么焊接反了

网友(2018-12-24):
似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1、如果采用等功分器,两个分路端分别接两个天线,则每个天线都会损失3dB灵敏度或3dB发射功率。
2、SMA插入的检测功能,能自动断开内置天线。——似乎没见过这种SMA连接器。但有一种带开关的按钮微型同轴连接器,具有这种自动断开功能。

网友:
在单板上做检测,控制内部射频开关。

网友:
是否有外接天线,从几方面考虑:
1、物理方案,
2、电路方案;
物理方案上,
设置某物理开关或物理障碍物,在安装和卸载这个天线时,这个物理位置必须发生改变,而这个物理开关给出触发信号;
在产品的APP上,做个选项,选择内置还是外置开关。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外部天线不需要特别要求,只对内要求。要求软件app或结构设计。
电路方案:
通常外置天线的主射频通道上在DC测量时是开路的,可以在外置天线的特性需求上加上一条,DC 阻抗为0为100k,检测这个DC 特性,作为触发信号。 这种好处是对内部无要求,而只对外有要求。
以上两类都是低成本方案。

还有一种方案, 不允许带电插拔。 在每次电源 ON的启动阶段,对是否有天线接入做射频驻波检测。
这种方案对内外要求小, 成本偏高。

网友:
呵呵,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需求,实现起来却很麻烦。做硬件的,苦啊

网友:
万物基石。
苦中求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