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Capture输出网表出错 ERROR(ORCAP-36003)

楼主(2018-06-30):
orcad Capture CIS输出网表时出现很多如下的这种错误,网上查到说“是所有的器件都仅有一个DEVICE名称,如果重复但是VALUE又不同,就会报错”,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必须把同一个DEVICE名称的Value改成一样的吗?
#5ERROR(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properties found on C142 and C139 for part "RMEMK105BJ104KV_FR".

              VALUE

#6ERROR(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properties found on C143 and C139 for part "RMEMK105BJ104KV_FR".

              VALUE

网友A:
不能有特殊字元"_"

网友B:
原理图是同一个symbol但是属性不一样,替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有特殊字元"_"

不是这个原因,没有特殊字符的也有问题,比如:
#5 ERROR(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47 and C141 for part "GRM155R71C103KA01D".
              VALUE
#6 ERROR(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62 and C160 for part "UWT1C101MCL1GB".
              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同一个symbol但是属性不一样,替换一下就行了

就是Value不一样,比如一个是100nF,另一个是100nF/NC,其他属性都是一样的,有人说是由于DEVICE一样而Value不一样导致的,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应该不是value值不一样,是其他的原因。每个属性对一下

网友B:
你也可以把源文件发一下,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把源文件发一下,看看啥情况

麻烦给看看吧,我把文件传上了,实在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看看吧,我把文件传上了,实在不知道咋弄了

我看了一下还真是value值的问题,可能里面有属性是只能唯一性,你把不需要的属性删掉

网友:
把这个属性全部设成空白就行了

网友:
我们招layout,有找工作的联系我,QQ:pcblayoutwang@qq.com

网友(2024-08-01):
    楼主可以将器件属性中“device”里的信息删除。请测是有效。

网友:
    里面包含了没有用属性,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