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boundary刪除?

楼主(2018-07-02):
大家早, 請問boundary要如何刪除?
因為這個問題"create artwork"不能運作.

再請知道的先進幫忙, 謝謝.

网友A:
打开这一层应该就可以看到没有用的铺铜

网友B:
你看到的铜皮是在boundary范围内根据DRC生成的,删除不了

网友C:
    在color模块里面,把pwr层的boundary打开,右边find栏选shape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这一层应该就可以看到没有用的铺铜

謝謝,打開這層, 但是並刪除不了, 最後用shape->check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铜皮是在boundary范围内根据DRC生成的,删除不了

    最後是用shape->check搞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請問您知道原因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olor模块里面,把pwr层的boundary打开,右边find栏选shape删除即可.

謝謝唷

网友(2021-11-22):
引用 网友C:
在color模块里面,把pwr层的boundary打开,右边find栏选shape删除即可.

这个如果不删除的话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1-12-28):
引用 楼主:
謝謝,打開這層, 但是並刪除不了, 最後用shape->check就成功了.

能讲清楚点嘛?
    我点check还是删除不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後是用shape->check搞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請問您知道原因嗎?
謝謝.

    点击要删除的boundary:把这一块的void先补齐,然后再去删除。

楼主(2022-05-07):
引用 网友D:
点击要删除的boundary:把这一块的void先补齐,然后再去删除。

    好的, 謝謝提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