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09飞线显示问题

楼主(2018-07-02):
AD09显示飞线只在顶层显示,内层没有显示出来,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
好像09在单层模式时只能显示与该层相关的飞线。
我用AD17试了,单层模式时显示所有飞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之前做AD9布线时,看飞线都是开全层,看的眼花缭乱
做了一段时间实在忍不住了,索性把AD的PCB转到MentorEE中去布线,比起我在AD9中的龟速布线,简直就是鸟枪换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