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ort writer哪里下载?vx2.2 64位

楼主(2018-07-02):
report writer哪里下载?vx2.2 64位

网友A:
    你说的是模板还是这个程序,如果是程序安装软件里自带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模板还是这个程序,如果是程序安装软件里自带有

就是导出坐标文件的这个程序,请问程序在哪个菜单下?

网友:
    这个只有32位的,装32位软件自带有,64的只有一个1.2版的独立插件.那个插件在王子瑜的那本书资源包里面有.正常情况下,大家都推荐装32位的,因为不是超级复杂的板子,相比之下差距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utput下

    这个我知道,点了没跳出来,vx2.2 64位版本需要安装这个插件才能导出坐标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点了没跳出来,vx2.2 64位版本需要安装这个插件才能导出坐标文件吗?

只有32位有report writer,如果要出IPC文件,可以同时装32位和64位的软件(特意跑去问了下Mentor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2位有report writer,如果要出IPC文件,可以同时装32位和64位的软件(特意跑去问了下Mentor的FAE)

    谢谢,vx2.2可以装这个插件吗,能否提供这个插件,光盘里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vx2.2可以装这个插件吗,能否提供这个插件,光盘里没有

    貌似能装插件,还是改用32位吧(*/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