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6.1.12导出gerber和ncdrill文件时,钻孔符号设置为字符时导出仍为图形符...

楼主(2018-07-02):
求助:AD16.1.12导出gerber和ncdrill文件时,钻孔符号设置为字符时导出仍为图形符...AD19好像也是这样

楼主:
现在ok了,之前是在drilldrawing层放入.legend字符,导出gerber文件选择drill symbols为character时symbols仍为图形图号,现在将.legend去掉,在放置一个drill table设置drill symbols为character导出gerber就可以了

网友A(2018-12-04):
楼上的兄弟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你这个说的没看明白意思呢。我用的是AD18。

楼主(2019-04-26):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你这个说的没看明白意思呢。我用的是AD18。

PCB环境下,菜单place->drill table ,按TABLE键进行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 drill symbols,弹出 drill symbols对话框,在里面进行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