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底下有大面积接地焊盘,钢网怎样开?

楼主(2018-07-03):
如果焊盘中间打一大孔,钢网开成阵列小方格,小方格间间距多少合适?方格与过孔距离多少,能否挨着?

网友:
这些规格书上应该毒都有吧

网友:
开成井字或米字形。

网友(2018-08-11):
    开成为多个小方块

网友(2018-12-13):
    这个问题设计者自己考虑也行,交给钢网厂家默认做也很好。如果要在pcb上做,pastemark层将散热焊盘删除,要修改封装。在原来的焊盘上pastemark层画小一点点的方格或小圆,只要给钢网喽锡膏下来就行,不用太大。不然锡膏太多也不好。

网友:
    这个钢网厂家 会根据你的钢网厚度和焊盘尺寸合理做开窗处理

网友A(2019-05-17):
    本来该layout考虑好,一般做成多个小方块。但是layout懒就做成了一整个,钢网厂这个时候应该出eq,但是了这个东西貌似只能开成小方块,客户也懒得每次确认,久了就形成习惯了,钢网厂看到这种开大的,没有特殊说明都改成多个小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该layout考虑好,一般做成多个小方块。但是layout懒就做成了一整个,钢网厂这个时候应该出eq,但是了这 ...

这个应该在零件建立的时候就弄好,如果零件建成一大块,layout修改也是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