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网络显示GND_5463

楼主(2018-07-03):
遇到奇怪问题,器件的引脚与GND链接时候居然不显示GND,而只显示GND_5463;
另外选中这个网络,编辑属性里面,无法将GND_5463改成GND。

GND网络有问题

GND网络有问题

楼主:
好奇怪的问题啊! 并且将这页里面的原理 复制粘贴其他页也出现这种问题!
提示信息是: INFO(ORDBDLL-1193):Net Name GND has been applied to more than one  schematic nets. Capture will retain the name on one and rename others.
这段话的意思 这页原理图中有个GND网络存在了,添加的网络被系统修改了名称。

网友:
不同页码之前加一个GND的页间连接符,应该可以。
软件不知道是用什么版本?

网友A:
只有用最笨的方法,一個挨著一個去檢查 GND 符號,看看 GND 符號裡面 net name 是否有 GND_54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最笨的方法,一個挨著一個去檢查 GND 符號,看看 GND 符號裡面 net name 是否有 GND_5463。

这个问题是在导入到PCB时候高亮GND发现的。

网友(2018-08-24):
在每页添加一个页间跨接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