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焊盘铺铜方式,怎么特殊处理?

楼主(2018-07-03):
如下图,怎么设置焊盘特殊的铺铜方式?

网友:
    选中焊盘,右击,选中place thermal override 就可以改连接关系了

网友A:
    也可以将此信号的铜皮设置为全部十字形连接方式  在铜皮上右击  最后三项  每一项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将此信号的铜皮设置为全部十字形连接方式  在铜皮上右击  最后三项  每一项都看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