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镜像导出DXF

楼主(2018-07-03):
请教下,如何在导出 BOTTOM层DXF的时候是镜像显示的,谢谢。

网友:
用AUTO-CAD把BOTTOM层导出的Dxf镜像处理,效果一样。

网友:
选中对象后右键: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选单一的项目吧

网友:
您说的单一的项目具体指的是什么,没明白你表达的意思!

网友:
    是要装配图吧?

网友(2018-09-04):
    请问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20-11-15):
    非常感谢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