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是0.6mm,怎么取消过孔中间层的外环,保留铜皮通道

楼主(2018-07-03):
     你好,请教各位工程师,画pcb碰到,限于bga是0.6mm,内层过孔怎么取消外环,用来内层平面2过孔之间过铜皮,保持bga下面平面完整。

改前

pcb需要这样处理

pcb需要这样处理

网友A:
去掉内层无用焊盘后再到CM里面设置下shape到hole的间距即可!

网友:
    楼上就是完美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内层无用焊盘后再到CM里面设置下shape到hole的间距即可!

多谢,不胜感激!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2020-09-15):
引用 网友A:
去掉内层无用焊盘后再到CM里面设置下shape到hole的间距即可!

请问下这个17.2版本的这个功能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17.2版本的这个功能在哪个位置

网友C:
    貌似这个加工的时候要多加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个加工的时候要多加钱吧。

不需要的,咨询过工厂的!

网友:
    这中小问题直接度娘

网友:
    有焊盘的时候可以设置铜皮到过孔间距小点啊,无焊盘的时候也不能设置太小的间距

网友:
    无盘工艺

网友:
    这个功能非常好

网友:
    学习了,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