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类型选择

楼主(2018-07-03):
求教:我的版本是15.1的但是选择过孔出现问题,在peRFerences里面怎么没有设置过孔,只有设置线宽,是软件问题吗?如图

网友A:
不知道从哪一版开始,确实是取消了这一项,增加了pad via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从哪一版开始,确实是取消了这一项,增加了pad via library。

谢谢,这个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怎么用啊?

一、建立Pad Via Library
1、File->New->Library->Pad Via Library
2、在Pad Via Library上右击,选择Add Pad Template或Add Via Template新建模板,或选择Delete删除模板。

3、在选择新建模式后,在Via Template Editor为当前模板设置合适的参数。File->Save,进行保存。

4、再次在Pad Via Library上右击,新建其他模板。

二、使用Pad Via Library
1、PCB界面下,点击右下角的PCB->PCB Pad Via Templates,打开PCB Pad Via Templates面板

2、点击右上角的“...”可以加载Pad Via Library,方法同PCB Library。
在Available Pad/Via Template Libraries区块显示的是当前Library下的所有模板,本例是三个Via模板。
在Local Pad/Via Library区块显示的是当前PCB中已经存在的Pads和Vias。

3、在Available Pad/Via Template Libraries区块对应的模板上右击,选择Add To Internal Library,可以把当前选中的模板加载到本PCB的Library里
去,即加载到Local Pad/Via Library区块。

4、拖动Available Pad/Via Template Libraries区块里的模板到Local Pad/Via Library区块里某一对象上,可替换该对象。

5、在目标Via模板已加载到Local Pad/Via Library区块的前提下,进行设计规则设置:可在布线过程中按tab键切换选择过孔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建立Pad Via Library
1、File->New->Library->ad Via Library
2、在Pad Via Library上右击,选择A ...

多谢您这么详细的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建立Pad Via Library
1、File->New->Library->Pad Via Library
2、在Pad Via Library上右击,选择A ...

昨天看了看18,改的和17以前差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了看18,改的和17以前差太多了

还没接触18,目前电脑太烂。
如果他改的有道理,改了也没事,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建立Pad Via Library
1、File->New->Library->ad Via Library
    2、在Pad Via Library上右击,选择A ...

大大是神人也是好人…新手的小弟有您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接触18,目前电脑太烂。
    如果他改的有道理,改了也没事,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我i5强行装的,打开的时候慢的很

网友(2019-03-14):
    感謝大大分享,推!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