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什么情况下需要做阻抗控制?

楼主(2018-07-04):
我司最近新人较多,很多人设计产品,很喜欢做阻抗控制,几百兆的信号也控阻抗。
当然了,做阻抗肯定是更好,但成本也同样提升啊。

我想了解一下,行业对于阻抗控制,有什么规范吗,信号速率多少以上要做阻抗控制。

网友:
    新人都知道 了,你不知道 。。。。。

网友:
    尽量做标准 利于发展

网友:
    先来点理论的:
高速传输、高频讯号传输的传输线,在质量上要比传输导线严格得多。不再是“开路/短路”测试过关,或者 缺口、毛刺未超过线宽的 20%,就能接收。必须要求测定特性阻抗值,这个阻抗也要控制在公差以内,否则,只有报废,不得返工。
特性阻抗值控制缘由
    1、缘由一
    电子设备(电脑、 通信机)操作时,驱动元件(Driver)所发出的信号,将通过 PCB
    传输线到达接收元件 (Receiver)。信号在印制板的信号线中传输时,其特性阻抗值 Z0 必
须与头尾元件的“电子阻抗”能够匹配,信号中的“能量”才会得 到完整的传输。
    2、缘由二
    一旦出现印制板质量不良,Z0 超出公差时,所传的信号 会出现反射(Reflection)、
    散失(Dissipation)、衰减 (Attenuation)或延误(Delay)等问题,严重时会传错信 号,
    死机。
3、缘由三
    严格选择板材和控制生产流程,多层板上的 Z0 才能符合 客户所要求的规格。元件的
电子阻抗越高时,其传输速度才会越快,因而 PCB 的 Z0 也要随之提高,方能达到匹配元件
    的要求。Z0 合格的多层板,才算得上是高速或高频讯号所要求的合格品。

再来点经验的:
1.50Mhz以上数字信号需要控制阻抗
2.射频信号需要控制阻抗
    3.模拟信号一般不控制阻抗

网友:
看样子您似乎没做过高速板的样子。常规的DDR数据线,地址线,射频线,网口差分,HDMI,LVDS,RGB,USB2.0/3.0等都有要求做阻抗的,虽然有时候不做也能跑起来,但是有时候不做就会有问题,这些情况谁也拿捏不准,除非你很牛逼,把握很大,人家做那都是按照规范标准的来设计,如果不做,万一有问题那人家不得背锅?

楼主:
    作为产品设计人员来讲,肯定是希望用好的材料好的厂家加工,但产品最终是要销售出去,是要赚钱的。
在品牌效应没做起来之前,成本必须要考虑。就拿PCB板来说,表面用喷锡就可以满足生产要求的,就没必要用沉金,
用台湾的板材就可以的,就没必要一定要用日本的板材。
我们要追求的,是质量与价格的平衡,说白了就是利益最大化

楼主:
    做阻抗不是目的,目的是信号质量。
    比如说DP信号,要测试的TP2和TP3的信号质量,应该满足什么要求,
如何去满足呢?

网友:
    基本上我整板单端都做50欧姆,没有特殊不重要的线,线宽一般4~5mil,不是很密集的板子都可以做到。

网友:
    设计到信号完整性的时候要做 具体看设计规范,器件datasheet 设计经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