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ADC采集问题

楼主(2018-07-04):
手头有一个之前的项目,生产时发现ADC偏小。电阻分压初用万用表测量,大部分是3.872V左右,有10个小了0.2V。R403和R404的电阻应该是用的有点大了。我的疑问是,为什么R403和R404分压后就小了0.2V,那单片机肯定是读不准了。

网友A:
R405这条支路分压 改为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05这条支路分压 改为0欧姆

这个直接短路,分压值大了2个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接短路,分压值大了2个mV。

1. 电阻是否是精密电阻?
2. 对于少了0.2V的产品,先断开R405电阻,看是否还会少0.2V。若断开R405电阻还少0.2V,则测试两个分压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阻是否是精密电阻?
2. 对于少了0.2V的产品,先断开R405电阻,看是否还会少0.2V。若断开R405电阻还 ...

1%精度的电阻,断开后分压值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精度的电阻,断开后分压值就正常

断开后分压值就正常,就要考虑按比例减小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分压值就正常,就要考虑按比例减小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了。

我试过了,减小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可以解决。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本来以为软件采样到的AD值不准,没想到分压处电压就差这么多。

网友:
将403 404电阻改小 有效果么?

网友:
你这个偏小的现象是正常的,主要是因为你电路设计的不合理:ADC输入管脚的输入阻抗是不可忽略的,管脚的输入阻抗与R404并联,使得R404上的分压减小;减少两个电阻的阻值会改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做法会吸收更多的被测端电流。正常的做法是把R405用射极跟随器代替,增大输入阻抗,而且不加重源端负担。    纯属路过!

网友C:
纯属赚点积分,补一张图您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属赚点积分,补一张图您做参考。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换成两个M级别的电阻也可以吧

网友:
R405改成100R,电容值不变。分压电阻精度提高到J试试。不行再看一下ADC的参考电源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之前都只想增大分压电阻这样可以减小电流,没想到又这个隐患啊

网友:
    采样用的是12位的AD,目的我想就是想精确采样吧,没有射极跟随器的电路不是线性的,硬件上没法精确采样,靠软件修正也是可以的,辛苦下软件同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属赚点积分,补一张图您做参考。

你没有get到重点,这是这个电路的缺陷,加大电阻或者减小电阻都会带来其他问题,增大电阻带来的问题是adc的输入电流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
话说回复一下就变成了2级会员

网友:
ADC的精度需要用一张表格来计算, 结合下面的因素:

1. 上电阻的精度
2. 下电阻的精度
3. ADC本身的采样精度
4. ADC内部参考电压的精度

通过这张表格,会得出最worst case精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属赚点积分,补一张图您做参考。

电压跟随器这个思路是对的啊。

网友(2018-08-12):
看看ADC引脚的输入电阻,这个外围电阻都不小,如果ADC内部电阻不很大的话就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