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usb300芯片手册或者usb302芯片手册

楼主(2018-07-04):
求一个usb300芯片手册或者usb302芯片手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型号?

网友:
是TYPE C的控制器吧

http://www.onsemi.com/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FUSB300CUCX

参考这个看看

网友:
到这个链接下去申请datasheet试试,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_^:

http://www.lucidport.com/usb302.html

网友:
是要做什么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