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2D线转成etch的方法?

楼主(2018-07-04):
想问一下,Line能不能转成电性走线(Etch)呢?有没有一种skill能把焊盘上没连到一起的Etch强行连到焊盘上呢?

网友A:
skill可以;有,自带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可以;有,自带就有

能不能说一下呢?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
选中线设置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