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里面 过孔有几个变量影响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8-07-04):
第五章里面 有这个几个方面会影响到信号的完整性  1. stub 2.过孔孔径 3. 过孔长度 4.过孔反焊盘 5 回流地过孔 6 过孔焊盘
看到书里面对这个几个变量都做了仿真  但是我在做仿真时候遇到 图5-60创建参数优化计划  和图5-61 添加扫描计划的变量 这步操作中

无法找到 过孔孔径 过孔长度 过孔焊盘 这几个参数的设置 ,请教一下  如果要做这几个参数变量扫描 怎么把这几个参数增加到这个里面?

楼主:
书里面分别是 图5-9 不同钻孔大小的TDR   变量是via_drill_radius                      图5-12 不同过孔长度的TDR   变量是via_length
                     图5-20 不同焊盘大小的TDR   变量是pad_radius
这些变量怎么按照 图5-60 和图5-61 方式添加到变量里面去?

网友:
属性里面是一个值,修改为变量就可以了,
另外变量太多,一般选一个扫描就好了,多个变量有多个组合,总得选一个的,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下不必要的扫描项

楼主(2018-08-03):
谢谢  这个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