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LC滤波匹配网络中的L和C怎么确定

楼主(2018-07-05):
求推荐书或者文章。一般天线和射频芯片间会放电感和很多电容组成网络,这些电感和电容的值怎么确定,有些datasheet也并没有给

网友(2018-12-12):
这要根据实际产品的实验室调试情况,才能确定L和C的取值。
涉及到矢量网络分析仪(VNA)、SLOT夹具校准、Smith圆图、S参数等知识体系。

网友:
楼主的需求可能要分几层。
背景知识在于,当前射频器件都属于模拟器件,模拟器件的特性在于器件端口性能依靠它本身的设计和材质,各个厂商的材质和设计都不一样,自然无法保证所有的射频元器件厂商一致,所以射频器件的业界统一为:各厂家的元器件的端口阻抗都以50欧姆为目标来设定。但一个具体器件又要考虑宽频使用,导致在具体的其中某个频段上就无法保障50欧姆了。还有现在的射频元器件还无法保证能集成相应的电感,电容 。  这些原因就要求我们在元器件之间需要匹配电路,也就是LC等器件,这些器件 参数的初始值有标准的推导过程,可以查查“射频|微波论坛”资料区的资料。 同时由于射频走线的分布参数,PCB走线等影响,初始值到实际单板上还需要微调。如楼上所说。

EDA365 后期将联合电巢教育组织一些培训,到时,大家能更快的掌握这些知识

网友:
记得以前EDA365经常有射频公开课,怎么停了呢?网站上很久都没看见徐老师露面了。

网友A:
射频公开课正在计划中,大家有何需求可以提出来,以便针对性的开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频公开课正在计划中,大家有何需求可以提出来,以便针对性的开课。

期待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