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区域内间距无法按规则避让

楼主(2018-07-06):
BGA区域已经设置好 ,间距无法按规则避让是为什么呢?

网友A:
BGA中间还能走一对差分线,间距是有多大啊

网友:
板子方便的话发上来看看,这个光看图和简单描述不好确认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中间还能走一对差分线,间距是有多大啊

1.0mm以上间距的BGA就可以了,1.0的两个孔之间可以过4:4的差分,出到区域外面再变为正常的线宽间距即可!

网友B:
    有个地方设置的,还要点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设置的,还要点一下的。。。

哪里的设置?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意思。我一般39.37的间距可以过一对差分,不过要设置一下,右键菜单下面有个什么N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意思。我一般39.37的间距可以过一对差分,不过要设置一下,右键菜单下面有个什么N开头的

    是说铜皮的避让

网友D:
    问一下,差分对两个换成via孔上的shape怎么设置的,skill,一个个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差分对两个换成via孔上的shape怎么设置的,skill,一个个点的?

    SKILL 可以创建所有高亮的差分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LL 可以创建所有高亮的差分信号

好厉害,能分享?

网友:
    应该是套用错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