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复制shape自动定义成pad的属性

楼主(2018-07-06):
请问有高手知道复制shape到另一个pad,shape可以自动定义成pad的属性吗?如下图 (46080pad 要定义)                                当我从左边复制过去右边的时候,黄色圈圈里面的shpae可以自动定义成pad的属性吗?

谢谢!

静态铜  试过了也是不行

网友A:
    菜单→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Cavity (可以做个快捷键)。
点击你要自定义的网络的shape→右键→Assign Net→点击自定义的网络(pi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Cavity (可以做个快捷键)。
点击你要自定义的网络的shape→右键→As ...

    !谢谢
    这招我会了
    但是哥,我有46080shape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谢谢这招我会了但是哥,我有46080个shape要搞

    那只能爱莫能助了。

网友:
    这个可以设置快捷键啊

网友:
    可以的吧,我这边16.3版本相同模块的做好一个复制静态铜箔到相同管脚都是有网络的,除非你复制过去的那个管脚的网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