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节电池,每4节串联,最后通过二极管并联在一起

楼主(2018-07-06):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两组其实都是在工作的,不会同时耗电吗?

网友A:
    一组坏了,另一组还可以用,可以起到备份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组坏了,另一组还可以用,可以起到备份作用吧。

那他是同时供电吗?电池同时耗电

网友:
    就是辛苦二极管了,担心你的二极管发热厉害。

网友:
    电池电压是有差异的吧,猜测二极管是均衡两串电池电压的作用

网友:
    二极管在长时间工作时,工作参数会漂,对于后级来说就是纹波;但是两组接在一起,就相当于电源内阻变为单组的一半

网友:
    还能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
    画个简图来看一下

网友:
    主要是增大电流,电压不变,也可以做备用。

网友:
    感谢分享,很有创意

网友:
简单可以这样理解,单组是一台发电机,双组是2台发电机,负载在需要大电流时,2组一起分滩大电流对电池的使用效率会更好,需要小电流时2组电池输出量都会比较均匀,对电池来说是使用时间更长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oring diode 电路,适合高电压低电流,两边不会同时工作,互为备份, 每次上电会做一次竞争, 工作的一边会堵住另外一边,使得另外一边不输出电流。

网友(2018-08-12):
四个电池串联提高电压,并联提高电流输出能力,二极管防止两组电池电压不一致导致一组给另一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