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制作allegro封装

楼主(2018-07-06):
制作allegro封装的时候,软件不会制作pad,制作封装一步到位,而是卡在pad designer上面,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哪个软件,OrCAD Library Builder吗

网友B:
    这个答案应该是你想要的,https://www.cnblogs.com/huanzxj/p/5903698.html

网友C:
    在LP Wizard中把PAD形状换一个试试 比如矩形pad换成长圆形的再导出试试,我之前好像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软件,OrCAD Library Builder吗

    LP Wiza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答案应该是你想要的,https://www.cnblogs.com/huanzxj/p/5903698.html

是按这样处理的,但是卡在最后一步,封装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LP Wizard中把PAD形状换一个试试 比如矩形pad换成长圆形的再导出试试,我之前好像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没有用,制作bga的也是一样

网友A:
    推荐使用OrCAD Library Builder,比LP Wizard封装全一些,功能也强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制作bga的也是一样

封装导出成功了嘛?  是卡在最后一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导出成功了嘛?  是卡在最后一步是什么意思?

    就是点creat后,封装出不来,卡在pad designer那一步,正常是会直接跳过出现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OrCAD Library Builder,比LP Wizard封装全一些,功能也强大一些

好的,我去尝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点creat后,封装出不来,卡在pad designer那一步,正常是会直接跳过出现封装

我今天实验过用这个做了两个封装,做机械通孔的时候有提示 钻孔无符号,我强行保存,之后手动关闭PadDesigner,就回继续啦。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实验过用这个做了两个封装,做机械通孔的时候有提示 钻孔无符号,我强行保存,之后手动关闭PadDesi ...

关掉pad designer 就会跳到allegro,然后里面是空的,啥都没有。而且是所有封装都是,感觉像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掉pad designer 就会跳到allegro,然后里面是空的,啥都没有。而且是所有封装都是,感觉像没有破解成功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066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掉pad designer 就会跳到allegro,然后里面是空的,啥都没有。而且是所有封装都是,感觉像没有破解成功 ...

这个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