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咖,PADSVX2.2的原理图可以转成ORCAD形式网表吗?

楼主(2018-07-07):
padsVX2.2的原理图可以转成orcad形式网表吗?可以的话可以给个教程什么的吗?    多谢

网友A:
先转AD  再转OR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转AD  再转ORCAD

怎么转啊?  VX2.2跟以前的PADS版本都不一样了,这个要怎么转啊?需要辅助工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怎么转啊?  需要小工具吗?

网友:
PADS导出07以下版本,AD新建工程,再另存为oRCAD

网友(2018-08-06):
    omniwin可以把PADS9.3网表转成allegro第三方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