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贴零件的

楼主(2018-07-08):
    A板子的零件要贴到B板子贴,但是零件名字不一样,会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以前零件数量不多的情况,一般是用SWAP COMPONENTES的方式

网友:
    这个,零件不都是公用的吗,哪个板子都可以啊。只要有坐标有BOM,焊盘对得上。

楼主:
    零件一样,但是零件名字不一样,比如A板叫R1,B板叫R2

网友:
    名字不一样,那导入的时候应该不行。涉及到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