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DIO转成2个SDIO的芯片?

楼主(2018-07-09):
求一个1个SDIO转成2个SDIO的芯片?
谢谢!

楼主:
万能的EDA365板油们,坐等高手扔几个数据手册过来

楼主:
真牛,棒棒哒

楼主:
谢谢。 这个是Demultiplexer/Multiplexer  ,感觉不能同时进行传输。

我想要的是那种bridge或者controller,就是2个可以同时传输的那种,就好像SDIO转usb,现在是SDIO转2个SD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是Demultiplexer/Multiplexer  ,感觉不能同时进行传输。

我想要的是那种bridge或者contro ...

感觉你要的是控制器了

网友:
你一个CPU SDIO接口,怎么控制两个SDIO呀,用BRIDGE的话也是带宽和总线数目不一致的,而且SDIO也没有片选线,怎么控制

网友:
没有的。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要的是控制器了

对的

网友:
好像是做过一个的  有点难搞  得找找

网友:
需要用CPU总线扩展一个SDIO出来.就是所谓的SDIO Controller.看看NXP的这个SDIO1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