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网表输出步骤

楼主(2018-07-09):
    本文基于Expedition 7.9.5 ,目前除VX2.2 64位版本不能直接输出外,其他版本均可输出IPC文件。
    1.执行【Output】→【Report Writer】,弹出对话

    Report Writer选择界面
    2.选择Physical board data选项,点击ok进入 Report Writer输出界面。执行【Tools】→【Launcher】,弹出Application Launcher窗口,选择“IPC-D-356”后点击Run。弹出IPC-D-356设置窗口。什么也不用选择,点击ok即生成IPC网表
    Report Writer输出界面
    IPC-D-356设置界面
    3.IPC网表的路径在上图所以Databas路径下。IPC网表用于光绘文件开短路检查,在光绘文件检查工具如CAM350中,可导入光绘和IPC文件,进行对比。检查是否有开短路现象。

网友A(2018-08-15):
    为什么我的 第二个步骤里都 是空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 第二个步骤里都 是空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应该是没有载入IPC模板,文件是SDD_HOME\wg\win32\bin下的ipc356.exe,在file中载入即可。

网友B(2018-11-10):
    为什么我弹不出 Report Writer输出界面,VX2.3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弹不出 Report Writer输出界面,VX2.3 64位

    2.3版本还没试过,改天试试

网友(2025-08-08):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载入IPC模板,文件是SDD_HOME\wg\win32\bin下的ipc356.exe,在file中载入即可。

大佬,在file的啥地方载入IPC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