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新的HFSS 18 19 如何快速创建via, Via wizard还支持吗

楼主(2018-07-09):
很久不用HFSS,想要创建各种VIa模型,使用新的HFSS 18 19,  如何快速创建via, Via wizard还支持吗? 还是整合进来了?请教~

网友A:
    支持   这个一直可以使用

楼主(2018-08-08):
引用 网友A:
支持   这个一直可以使用

    我安装了19,但是无法安装via wizard,  提示找不到HFSS12 或i这HFSS13,请问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只有我安装了HFSS12 才可以正常安装Via wizard。

楼主:
    看来就是支持了,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

请问是如何安装的软件? vizard是自动安装在了ansoft的文件夹,这里面是HFSS13HFSS19 安装在了AnsysEM的文件夹。
每次启动vizard 都是调用HFSS13.
    如果我把HFSS13 卸载了, 就不能启动了啊。。。

网友C:
用via wizard导出模型到vbs脚本,然后打开ansys desktop,导入此脚本。下次就可以直接导到 ansys desktop了

网友D:
    請教一下 via wizard导出模型到vbs脚本   這步驟 我有點問題 導出的東西 附檔名是 TXT  我有改成 VBS 但是 在 ANSYS 去 RUN SCRIPT 會錯誤

楼主(2018-09-15):
引用 网友C:
用via wizard导出模型到vbs脚本,然后打开ansys desktop,导入此脚本。下次就可以直接导到 ansys desktop了

    多谢, 节本上解决了。当前做法是:
1, 使用Viawizard 生成VBS脚本
2, 打开Anysys 调用VBS 生成

还没能实现通过viazard 直接调出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 via wizard导出模型到vbs脚本   這步驟 我有點問題 導出的東西 附檔名是 TXT  我有 ...

你建好模型后,不要勾选 run HFSS, 直接Generate Project, 会自动再目录下生成HFSS.VBS 文件。

网友E(2018-10-20):
引用 楼主:
多谢, 节本上解决了。当前做法是:
1, 使用Viawizard 生成VBS脚本
2, 打开Anysys 调用VBS 生成

这都无法安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无法安装呀

    我的解决办法是,先安装一个HFSS12 或者13, 就可以安装Via wizar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办法是,先安装一个HFSS12 或者13, 就可以安装Via wizard了。

就是NB

网友F(2019-03-23):
如果不能自动生成HFSS.vbs文件,如果是WINDOWS10 系统 ,请用右键管理员模式运行,

网友G(2019-04-25):
引用 网友C:
    用via wizard导出模型到vbs脚本,然后打开ansys desktop,导入此脚本。下次就可以直接导到 ansys desktop了

大神,能发一个VBS脚本吗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G:
大神,能发一个VBS脚本吗

VBS 见附件。

不知道如何导入到HFSS.

网友(2019-12-05):
卸载了,装HFSS13吧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能自动生成HFSS.vbs文件,如果是WINDOWS10 系统 ,请用右键管理员模式运行,

    感谢分享,我的HFSS via Wizard 安装在C盘,win7系统,必须用管理员身份打开软件才能在安装目录下自动生成HFSS.vbs或者直接调用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

网友(2021-09-28):
引用 楼主:
    多谢, 节本上解决了。当前做法是:
1, 使用Viawizard 生成VBS脚本
    2, 打开Anysys 调用VBS 生成

hfss.vbs生成后在哪个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