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个CUT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8-07-09):
    allegro的CUT命令是不是都得在点击删除命令后右键才能选择CUT命令操作??平时操作的时候要是cut一条线不得一次次的重复操作?

网友:
    是的,如果想快捷方便的话可以下载个skill加载,执行skill命令后,就可以直接按住鼠标框选cut线了!

网友:
    加载个cut线的skill,然后在env里加个快捷键不就好了,想怎么cut就怎么cut。

网友:
    使用 skill 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用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