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能subdrawing位号吗

楼主(2018-07-10):
allegro16.6能subdrawing位号吗?
调整好位号,然后subdrawing到另外一块板子上,显示的位号text没有跟对应的器件关联

网友A:
text导过去是不具有symbol属性的,这种得用skill,将text的坐标导过去!

网友B:
subdrawing可以导出位号,但是你这种是调丝印没必要用subdrawing,可以用skill实现,如果需要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bdrawing可以导出位号,但是你这种是调丝印没必要用subdrawing,可以用skill实现,如果需要可以给你

需要skill的,帮忙发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t导过去是不具有symbol属性的,这种得用skill,将text的坐标导过去!

谢谢。skill导text坐标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kill导text坐标哪里可以下载呢

这个论坛的skill版块里面很早就有人发过了,你可以翻一翻!或者这是其它论坛的一个帖子,可以看下!

http://www.allegro-skill.com/thread-6168-1-1.html

网友:
你可以考虑使用模块化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的skill版块里面很早就有人发过了,你可以翻一翻!或者这是其它论坛的一个帖子,可以看下!

h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的skill版块里面很早就有人发过了,你可以翻一翻!或者这是其它论坛的一个帖子,可以看下!

h ...

没有币下载不了,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币下载不了,求分享

那个帖子的skill也是从这个论坛下载发过去的,所以这个论坛的skill版块里面是有的!

网友:
虽然知道你很忙,但也没必要这么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