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材过回流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7-10):
    想请教下目前用的最多的料无非就是FR-4。
那么对于成本控制。简单的双面板需要过回流焊的。能不能采用便宜点的料。
比如CEM-1,CEM-3!我比较担心这两种料过回流焊比较悬。会出现严重的变形形象。
    对于更低要求的比如单面板。我想采用FR-1来做,过回流焊会不会产生弯曲变形形象?
还有器件是否上锡比较好呢?

网友:
    纸板的话不建议采用,会出现板子变黑,变形, CEM-1 CEM-3 22F 等半玻纤也要看板厂的用料,好的板料没有问题。        专业生产各种PCB电路板   段工    QQ:345774981   电话:13723717980 (微信同号)      品质、品德、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