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噪声问题的避免

楼主(2018-07-10):
开关电源在layout设计时,可以通过优化哪些方面避免电源噪声。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布局走线最关键。环路要小,走线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走线最关键。环路要小,走线要短。

采样的两条走类差分线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多打点地孔,用地包着

网友:
不管是布局还是布线优先参考芯片datasheet,一般手册都会给出layout guide。

网友B:
再問一百遍都不會有人想寫筆記!

晶片型陶瓷電容(MLCC)發出聲音的問題.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問一百遍都不會有人想寫筆記!

谢谢大佬

网友:
    路过,赞同二楼,电流环路是关键

网友C:
    游过一群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过一群鸭

我咋只看到2只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