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时报错

楼主(2018-07-10):
导入网表时,报错说我封装多了5个引脚,我封装之中有8个引脚,但是我原理图中也是8个引脚啊,没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A:
库路径指定好没有?这种需要有源文件才能看出问题

网友B:
这是原理图中PIN number设置不匹配,序号和数量重新核对一下。

网友C:
这种随便改一个,再看看是什么情况,就基本可以判断哪里出问题

网友D:
Pin number 数量  Key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 number 数量  Key 错?

问题找到了,封装名字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理图中PIN number设置不匹配,序号和数量重新核对一下。

问题找到了,封装名字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路径指定好没有?这种需要有源文件才能看出问题

问题找到了封装名字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随便改一个,再看看是什么情况,就基本可以判断哪里出问题

封装名字写错了

网友:
就是说咯,封装名字都错了。导入时肯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