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层显示快捷键怎么没有了?要怎么增加?

楼主(2018-07-11):
protel 99SE中,按L, A 显示所有层,L , U  显示使用的层,这两个快捷键很实用也很常用。
为什么在AD中没有了?请问要怎么加上?

网友:
在protel里,按L后是弹出对话框,里面有All on、All off、used on,可按快捷键,也可以鼠标点击。
在AD里,按L后也是弹出类似对话框,不能按快捷键,只能鼠标点击。
这是因为在AD里,子类也有All on、All off、used on选项,为避免冲突只能取消快捷键。目前还没发现可以设置的地方。

网友:
AD里分类设置变多了,有些快捷键没了

网友:
用起来不太方便了

网友:
99se都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