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宽、铜厚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8-07-11):
线宽、铜厚、电流之间的关系。

网友A:
    这个网站不就有在线计算工具嘛 https://www.eda365.com/portal.php ... amp;_dsign=81cc5c1b

网友:
    没区别内层和外层,还有温升

网友:
    EDA365自带计算工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不就有在线计算工具嘛 https://www.eda365.com/portal.php?mod=view&aid=12&page=1&&_dsign=81cc5c1 ...

    看过两三个计算公式,都没明白为什么内外层差那么多

网友:
    也不能一概而论,和走线的长度、温升等条件关系很大。若是路径很长,就应该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线宽,减少压降。

网友:
    狗狗版主又来抢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不就有在线计算工具嘛 https://www.eda365.com/portal.php?mod=view&aid=12&page=1&&_dsign=81cc5c1 ...

网友:
    表层吧?没有考虑内外层,温升等

网友(2018-08-31):
只能做一个参考,如果都按照这个搞,可能就O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