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VX2.2排阻不能执行Create Component Pin Pairs命令

楼主(2018-07-11):
有没有前辈告诉我,遇到排阻不能执行Create Component Pin Pairs命令我该怎么解决。因为如果不能将排阻两端的net合并到同一电气网络,在计算等长时很麻烦。

settings

settings

Create Component Pin Pairs

Create Component Pin Pairs

网友A:
    排阻名称上再点击右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阻名称上再点击右键试试

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截图中“Create Component Pin Pairs”命令已经亮了,点击按照排阻的对应关系创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中“Create Component Pin Pairs”命令已经亮了,点击按照排阻的对应关系创建即可。

已解决,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