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PI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11):
最近在学习cadence
使用的事Cadence16.3
在进行PI单节点仿真时,最后总是出现如下图的错误提示:ERROR(SPMHSK-16):Unable to open file "ZvsF.sim"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望指点迷津

楼主:
新手上路,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望论坛朋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组件使用的不对

楼主:
这个是跟着书里的例程一步一步走的,

楼主:
就是到最后一步就报错了

楼主:
可以指出具体解决方法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件使用的不对

这个是跟着书里的例程一步一步走的
就是到最后一步,出仿真图的时候出问题了
您能具体指出解决方法么,谢谢

网友B:
    这是Cadende哪个版本?

楼主(2018-08-10):
引用 网友B:
这是Cadende哪个版本?

16.3

网友:
    你试试能不能从别的仿真工程中找到“ZvsF.sim”这个,拷贝到你的当前仿真目录,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