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HFSS如何编辑模型

楼主(2018-07-11):
大神们,好:      我可以把DDR的PCB文件导入到HFSS中,但是本本性能一般,我想把PCB剪去一般只留右边一半,请问这该怎么搞?

网友(2018-08-14):
在SIWAVE里可以剪切

网友:
pcb在hfss 3dlayout中做,操作方法与siwave一样,仿真精度和hfss一致

网友(2018-09-19):
    HFSS可以对整板做三维仿真?

网友:
    使用HFSS 3D Layout的话,也有Cutout功能

楼主(2019-06-05):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