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进行模块复用时,只能从层数少的模板复用到层数更多的目标板

楼主(2018-07-12):
allegro17.2进行模块复用时,只能从层数少的模板复用到层数多的目标板,反之则不行,这样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大神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使17.2复用模块时不受层数限制?

网友A:
    层数少了你让程序复用时其它层的走线放哪里?

网友:
    脑子 是个好东西

网友:
    V16 還是V17 ,都是要先減層

网友:
    假如模块确实没用到那么多层,可以先加层,复用完之后再删掉多余的层

网友:
    先把线change 到其他再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数少了你让程序复用时其它层的走线放哪里?

    布局阶段一般只复用表层啊,想取消17.2的层对应功能,不知道在哪。目前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先复用,然后删减mdd文件的内层,这样相对会快一点,也是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布局阶段一般只复用表层啊,想取消17.2的层对应功能,不知道在哪。目前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先复用,然后删减 ...

这个是没得设置的,软件设计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另外,你一个板子复用可能不止一两个模块有时候,与其每次去编辑mdd文件,还不如按照上面说的,直接先将层数设置为一致的,等布局复用完成后再去添加或删除多余的层面,这样就只需要做一次而已,比你每次都去编辑mdd文件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得设置的,软件设计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另外,你一个板子复用可能不止一两个模块有时候,与其每次 ...

    因为做大板需要从很多单板上复用。目前只能把单板层数设置更多了。这个问题已反馈给CANDENCE的FAE。看看后续能不能直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