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新dxf?

楼主(2018-07-12):
    dxf零件位置有改动,如何更新dxf?板子已经做了大部分了。直接在导一次就好了??

网友:
    另建一层  重新导入DXF呀  ,没有自动更新DXF的

网友A:
    一般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层面来导入,比如在板级新建2个层面,命名为DXF-20180712-TOP和DXF-20180712-BOT,然后将更新得DXF导入DXF-20180712-TOP中,导入后看看BOTTOM层的结构是否已经镜像了,如果没有就镜像过去,然后change到DXF-20180712-BOT层去,再将TOP和BOTTOM层得结构对位重合,对位的时候可以抓个共同得基准点,比如螺丝孔得中心,对准后再将TOP和BOTTOM层得结构一起移动与原先的结构件对位。一般如果你PCB板框的原点是设置在最左边和最下边线段延长线的交叉点上的话可以直接抓取结构图最左边和最下边线段的延长线的交叉点与原点对位即可!然后可以打开之前导入的dxf,对比一下结构的变化,调整结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层面来导入,比如在板级新建2个层面,命名为DXF-20180712-TOP和DXF-20180712-BOT,然后 ...

    谢谢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