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问题啦啦啦啦,关于电阻两端需要加到一起绕等长,怎么做?

楼主(2018-07-12):
电阻两端需要加到一起绕等长,在AD中怎么设置。在pads中可以设置关联网络,不知道AD中是怎么操作????

网友:
应该是用xsignal吧

网友A:
xSignals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xSignals可以实现。

请教大神,xsignal应该怎么使用?能普及一下么?谢谢

网友:
1、建立xSignals
xSignals的建立有好几种途径,这里介绍Design->xSignals->Create xSignals,因为步骤较为简单。
①:选择起始IC,即走线的起点。本例的位号是“CPU”。
②:选择终点IC,即走线的目的地。如果存在多个目的地,可按住Ctrl进行多选。本例只有一个,位号是“DDR”。
③:选择需要进行分析的网络,这里只显示源端IC的引脚网络,按需选择。
④:这里可以自定义xSignals类的名字,后面规则设置里要用到。若只创建一个xSignals类,默认也可以。本例默认。
⑤:因为串了一个电阻,所以在下拉箭头里选择第二项:through one series Component,进行分析。
等分析完成后,xSignals也就建立完成了。

看一下效果,当在xSignals面板里选择某个xSignal时,该xSignal包含的元素都高亮。

2、设置规则

3、进行拉线。两两之间保留适当空间,给绕线用。
当在xSignals面板里选择某个xSignal时,该xSignal包含的元素都高亮。

4、使用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进行绕线。按tab键进行设置。
选择From rules,可发现,最大值是当前走线最长的那根走线长度,最小值是最大值减去规则设置的公差(本例100mil)。

5、走一根线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