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 某个工程Expedition pcb打卡慢,删过孔也慢

楼主(2018-07-12):
    某个pcb打开过程比较慢,打开后删除里面的一个过孔,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其它工程都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看看这类孔的属性设置,是否有层上的错误。
    2.datebase导出再导入,看看有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这类孔的属性设置,是否有层上的错误。
    2.datebase导出再导入,看看有没有报错。

1.孔没有问题
2. datebase不是放icdb的那个文件夹吗,请问怎么导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