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原理图中搜索元件后会弹出Messages界面??

楼主(2018-07-13):
为什么AD的原理图中,每搜索元件后会弹出Messages界面,实在影响工作效率, 要怎么才能禁止它弹出来?

网友A:
使用J+C搜索,不要Ctrl+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J+C搜索,不要Ctrl+F

J+C查找元件一样的会弹出Messages窗口.............跟Ctrl+F查找元件一样,我的软件是AD16

网友A:
你说的message窗口是这个?把它拖到底下,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message窗口是这个?把它拖到底下,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谢谢,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2020-10-30):
ad20还是有这个情况,而且没地方设置

网友(2021-09-28):
兄弟解决了吗?把弹窗固定到底部后,光标也只是跳到元件的附近,还要眼力四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