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多层板层数为什么阻抗可以不一样?

楼主(2018-07-13):
    拿PCI 标准来说

    6层差分100ohm。8/10层就减少到85欧姆了?这怎么计算?有什么规律吗?还是那100ohm还做也没关系吧?

网友A:
    阻抗跟层厚有关哦

网友B:
    先把这篇看懂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POL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跟层厚有关哦

    请问具体是为什么?该如何计算呢?
    一般不都是规定单根50欧姆。差分100欧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这篇看懂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84&highlight=POLAR

    谢谢!这个贴没回答为什么会不同层数。设计的阻抗要不同呢?
    单根50欧姆。差分100欧姆这难道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贴没回答为什么会不同层数。设计的阻抗要不同呢?
单根50欧姆。差分100欧姆这难道不是固定的 ...

    这个跟DDR3到底要走fly-by拓扑还是T型拓扑结构的选择道理一样,有专门的说明就按要求来协议规定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DDR3到底要走fly-by拓扑还是T型拓扑结构的选择道理一样,有专门的说明就按要求来协议规定确实是这 ...

我想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怎么做阻抗?

网友C:
    当然可以100OHM,不过你会发现更多层的时候85OHM更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100OHM,不过你会发现更多层的时候85OHM更容易实现。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妥协!
100Ohm的。做85Ohm是为了更容易制作。
但是100Ohm信号比85差不了多少。但是会比85Ohm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妥协!
    100Ohm的。做85Ohm是为了更容易制作。
但是100Ohm信号比85差不了多少。 ...

    那个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