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wan口和lan口,硬件和软件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8-07-13):
路由器的wan口和lan口,硬件和软件是怎么工作的?运行机理是什么?

如图所示,假设1个WAN口和4个LAN口ABCD速度都是100Mbps。
问题如下:
1、当ABCD同时访问外网,速度有100Mbps吗?
2、当A访问B时速度为100Mbps,那么同时C访问D也是100Mbps?
3、路由协议是啥意思?是放在网卡芯片里面的吗?
比如有个硬件网卡支持MAC功能也具有PHY,说明什么呢?还需要软件路由协议吗?如果需要路由协议,那是不是还要个控制器,比如CPU什么的?
4、路由器里面有单片机或者cpu吗?他的左右是什么?
A的LAN口访问B的LAN口时,那么A的LAN口的数据通过CPU,然后在访问到B的LAN口吗?还是A的LAN口不经过CPU,之间经过网卡芯片到B了??

楼主:
这4个LAN口算是交换机吗?
如果是交换机,肯定有带宽吧?那这个带宽是什么呢?
交换机的芯片好坏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楼主:
这个路由器地址192.168.1.1怎么来的?是网卡上的寄存器中的数据吗?
还是路由器CPU里面的软件随便写的IP地址呢?
这个登录界面的软件程序保存在硬件的什么地方哪儿?

楼主:
各个牌子的路由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
是软件吗?硬件网卡基本上就那么几家,硬件网卡性能都差不多吧?
软件能有多大差别呢?

不太懂

楼主:
这4个LAN口ABCD,都是100Mbps,是什么意思?
是说ABCD总共100Mbps吗?
也就是假人A访问B是80Mbps,那么BCD访问其他的就只有20Mbps了吗?

:'(

网友A:
看完應該就往生了,之後再也不會來煩我們。

Switch, Router Architectures

Switch, Router Architectures.part1.rar

Switch, Router Architectures.part2.rar

Switch, Router Architectures.part3.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應該就往生了,之後再也不會來煩我們。

Switch, Router Architectures

15分 狗版主抢钱啊

我說過好幾次了,要多少銀兩是系統定的,不是小弟貪財!^_^

网友B:
这种问题多问没有用,还不如自己百度或者google, 自己自学琢磨。

实在有看不懂再来问,带着问题,这样效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多问没有用,还不如自己百度或者google, 自己自学琢磨。

实在有看不懂再来问,带着问题,这样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應該就往生了,之後再也不會來煩我們。

Switch, Router Architectures

谢谢版主,内容很强大,看不懂

网友:
版主的资料都是英文,没办法愉快的沟通。

网友:
    英文的确实头疼

网友(2018-09-07):
    版主直接放一个压缩包啊

网友(2019-02-19):
没那么多分下载

网友:
    希望能用浅显易懂的给我们说清楚就好了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A:
    看完應該就往生了,之後再也不會來煩我們。

Switch, Router Architectures

谢谢你啊